衬套外圆光洁度和精度怎么加工和稳定性?

楼主(2012-05-04):
各位,见图:
                 外圆光洁度RZ2--RZ10和15h6(0-0.011)外圆尺寸怎么加工出来?
                 材料是德标:BWS-IC-GX115CrNiSiwMo25-17-3-3-2
                 铸件材料,我们试用过磨床,RZ不稳定。

有没有好的办法来加工光洁度和外圆尺寸,稳定性?

楼主:
说明下,用磨床加工外表面光洁度尺寸比要求的要小<Rz2,和老外沟通过,老外说就是不行,就要按图纸的光洁度来加工。

网友:
数控车估计能保证光洁度吧!

楼主:
数控车床试用过,可以达到光洁度要求,但是外圆尺寸又不稳定。

网友:
在车床上用液压涨力芯棒'可解决尺寸问题'稍微带点倒锥'两度吧'可解决尺寸问题

网友:
磨床参数调整下吧。
数控车的话要精度稳定些的话要设备好一些,刀具参数设置合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