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快速的测得11.0的尺寸是否合适呢?请教

楼主(2012-05-04):
机械加工的大虾应该碰到这种问题.如图示怎样能快速的测得11.0的尺寸是否合适呢?

网友:
楼主定做个靠规好了啊!

网友:
做检具就可以吧,跟楼上说的意思大致一样

网友:
做个检具,高度是0.9,外圆是11的,现做个标准块,上面弄个带刻度表的
标准块把误差测出来,把差距写在检具上不就OK了。
见图

楼主:
楼上果然高明!这个想法我想过,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尺寸要求较严格,正负0.08也就是表上读数为正负0.04
主要是这个件是V型槽,测具的测量杆可以做成11.0,但与工件的接触部分无法保证尖边!很是影响测量精度啊!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三坐标测量

网友:
将楼上的检具中的园型改成V型就行了

网友:
做个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