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控非对称液压缸一般都用在什么实际产品中?

楼主(2012-05-04):
伺服阀控非对称液压缸一般都用在什么实际产品中?

楼主:
补充下是对称的伺服阀来控制

网友:
六自由度转台

网友:
只能推测大概是选型错误....看力士乐的设计教程,阀的通流面积要和液压缸面积配合,不然在超越负载的时候有可能造成通流能力小的一腔的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