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用滚珠丝杠如何加工?

楼主(2012-05-04):
滚珠丝杠零件中,丝杠部分在图纸中如何表达?

网友:
和螺纹一样不过标注时标注你要的型号

网友:
在装配图中,与螺栓一样。在零件图上,要标明螺母方向,端头尺寸,牙长,中心孔要求,扳手位的扁口。随便找一本丝杆样本就可以看明白。

网友:
只要表达关键参数就可以了,送到专业厂家做,  像槽的细节尺寸,让专业厂家决定,

我碰巧接触过点,听说丝杠一般精度是用挤压成型作末道工序的,不用磨,螺母听说旋风铣啦,专业磨床啦什么的,好像是要磨过的,其它就不知道了,要具体了解只有去专业滚珠丝杆厂家参观,你问其它大侠都回答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