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钢结构设计图概述

楼主(2012-05-04):
钢结构制图分为设计图和施工详图两个阶段。 钢结构设计图应由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级别的设计单位设计完成。 钢结构施工详图由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级别的钢结构加工制造企业或委托设计单位完成。
一、        钢结构设计图的深度
   钢结构设计图是提供编制钢结构施工详图(也称钢结构加工制作详图)的单位作为深化设计的依据。所以钢结构设计图在内容和表示方面应满足编制钢结构施工详图的要求。必须对设计依据荷载资料、建筑抗震设防类别和设防标准,工程概况,材料选用和材料质量要求,结构布置,支撑设置,构件选型,构件截面和内力,以及结构的主要节点构造和控制尺寸等均应表示清楚,以便供有关主管部分审查并提供编制钢结构施工详图的人员能正确体会设计意图。
   设计意图的编制应充分利用图形表达设计者的要求,当图形不能完全表示清楚时,可用文字加以补充说明。设计图所表示的标高、方位应与建筑专业的图纸相一致。图纸的编制应考虑各结构系统间的相互配合和各工种的相互配合,编排顺序应便于阅图。
二、        钢结构设计图的内容
  钢结构设计图内容一般包括:图纸目录,设计总说明,柱脚锚栓布置图, 纵、横、立面图,构件布置图,节点详图,构件图,钢材及高强度螺栓估算表(材料清单)。
(一)        设计总说明
1.        设计依据包括:工程设计合同书有关设计文件,岩土工程报告、设计基础资料及有关设计规范、规程等。
2.        设计荷载资料
(1)        各种荷载的取值;
(2)        抗震设防烈火度和抗震设防类别。
3.        设计简介;简述工程概况,设计假定、特点和设计要求以及使用程序等。
4.        材料的选用:对各部分构件选用的钢材应按主次分别提出钢材质量等级和牌号以及性能的要求。相应钢材等级性能选用配套的焊条和焊丝的牌号及性能要求。选用高强度螺栓和普通螺栓性能级别等。
5.        制作安装:
(1)        制作的技术要求及允许偏差
(2)        螺栓连接精度和施拧要求。
(3)        焊缝质量要求和焊缝检验等级要求。
(4)        防腐和防火措施。
(5)        运输和安装要求。
6.        需要作试验的特殊说明。
(二)        柱脚锚栓布置图:
首先要按一定比例绘制柱网平面布置图。在该图上标注出各个钢柱柱脚锚栓的位置,即相对于纵横轴线的位置尺寸,并在基础剖面上标出锚栓空间位置标高,标明锚栓规格数量及埋设深度。
(三)        纵、横、立面图:
当房屋钢结构比较高大或平面布置比较复杂柱网不太规则,或立面高低错落,为表达清楚整个结构体系的全貌,宜绘制纵、横、立面图,主要表达结构的外形轮廓,相关尺寸和标高,纵横轴线编号及跨度尺寸和高度尺寸,剖面宜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或需要特殊表示清楚的地方。
(四)        结构布置图
结构布置图主要表达各个构件在平面中所处在的位置并对各种构件选用的截面进行编号如:
1.        屋盖平面布置图:包括屋架布置图(或刚架布置图)、屋盖檀条布置科和屋盖支撑布置图,屋盖檀条布置图主要表明檀条间距和编号以及檀条之间设置的直拉条、斜拉条布置和编号。屋盖支撑布置图主要表示屋盖水平支撑,纵向刚性支撑、屋面梁的隅撑等的布置及编号。
2.        柱子平面布置图主要表示钢柱(或门式刚架)和山墙柱的布置及编号,其纵剖面表示柱间支撑及墙梁布置与编号,包括墙梁的直拉条和斜拉条布置与编号,柱隅撑布置与编号。横部面重点表示山墙柱间支撑、墙梁及拉条面布置与编号。
3.        吊车梁平面布置表示吊车梁、车挡及其支撑布置与编号。
4.        高层钢结构的结构布置图:
(1)        高层钢结构的各层平面应分别绘制结构平面布置图,若有标准屋则可合并绘制,对于平面布置较为复杂的楼层,必要时可增加剖面以便表示清楚各构件关系。
(2)        当高层结构采用钢与混凝土的组合的混合结构或部分混合结构时,则可仅表示型钢部分及其连接,而混凝土结构部分别行出图与其配合使用(包括构件截面与编号。两种材料转换处宜画节点详图)。
(3)        除主要构件外,楼梯结构系统构件上开洞、局部加强、围护结构等可根据不同内容分别编制专门的布置图及相关节点图,与主要平、装门面布置图配合使用。
(4)        对于双向受力构件,至少应将柱子脚底的双向内力组合值及其方向写清楚,以便于基础详图设计。
(5)        布置图应注明柱网的定位轴线编号、跨度和柱距,在剖面图中主要构件在有特殊连接或特殊变化处(如柱子上的牛腿或支托处、安装接头、柱梁接头或柱子变截面面处)应标注标高。
(6)        构件编号:首先必须按“建筑结构制图标准“规定的常用构件代号作为构件编号构件代号,在实际工程中,可能会有在一项目里,同样名称而不同材料的构件,为便于区分,可在构件代号关加注材料代号,但要在图纸中加以说明。一些特殊构件代号中未作出规定,可参照规定的编制方法用汉语拼音字头编代号,在代号后面可用阿拉伯数字按构件主次顺序进行编号,一般来说只在构件的主要投影面上标注一次,不要重复编写,以防出错。
(7)        结构布置图中的构件,除钢与砼组合截面构件外,可用单线条绘制,并明确表示构件间连接点的位置。粗实线为有编号数字的构件,细实线为有关联但非主要表示的其他构件,虚线可用来表示垂直支撑和隅撑等。
(五)        节点详图
1.        节点详图在设计阶段就表示清楚各构件间的相互连接关系及及其构造特点,节点上应标明在整个结构物的相关位置,即应标出轴线编号、相关尺寸、主要控制标高、构件编号或截面规格、节点板厚度及加劲肋做法。构件与节点板采用焊接连接时,应标明焊脚尺寸及焊缝符号。构件采用螺栓连接时,应标明螺栓是什么螺栓、螺栓直径、数量。设计阶段的节点详图具体构造作法必须交代清楚。
2.        绘制那些节点图,主要为相同构件的拼接处;不同构件的连接处;不同结构材料连接处;需要特殊交代清楚的部位。
3.        节点的圈法;应根据设计者要表达其设计意图来圈定范围,重要的部位或连接较多的部分可圈大范围,以便看清楚其全貌,如屋脊与山墙部分,纵横墙及柱与山墙部位等。一般是在平面布置图或立面图上圈节点,重要的典型安装拼接点应绘制节点详图。
(六)        构件图
格式构件包括平面桁件和立体桁架以及截面较为复杂的组合构件等需要绘制构件图。

网友A:
不是机械设备的钢结构设计?好像是房屋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机械设备的钢结构设计?好像是房屋的嘛

房屋的钢结构设计属于建筑专业。

游客

网友:
了解,所以好奇为什么发在这里了!有机械行业的否?

网友(2012-06-17):
再次见识机械的博大精深!

网友:
确实博大精深,学无止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