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时有必要设定机床坐标系吗?G53又是如何设定机床坐标系的?

楼主(2012-05-04):
我看到书上说:在增量测量系统中,机床坐标系用开机后手动返回参考点来设定( 怎么用手动返回参考点的? 用手扳的吗?)
书上对G53的解释是  G53通过重新设置参考点坐标值的方法,在已设定的机床坐标系的基础上改变机床坐标系。 这句话看不懂啊, 机床坐标系和参考点不都是固定的吗? 怎么还能改变呢?
既然机床坐标系是固定的 ,那还有必要设定机床坐标系吗?
哪位好心人 帮忙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哪位好心人 帮忙解答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二参吧大概

网友:
还有手动回参考点就是选了面板上机械回零或回零然后按面板上XYZ轴的正方向或负方向的箭头按钮

网友:
就是因为机床坐标系和参考点都是固定的所以才有G52-G59 和G92 这一类 坐标定位   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为了方便加工  有时候复杂的的零件 对参考点要求就很麻烦,    其实跟3L讲的一样就是二参.   回参考点记得要用快速.  要不很慢的.

网友:
G53貌似用的很少额

网友:
g53是恢复到机械坐标系……也就是取消g54到g59……第二参考点是g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