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车的88厘米长直径60的长轴,振刀,表面很粗糙,哪几方面的问题导致的?

楼主(2012-05-04):
今天车的88厘米长,,直径60的长轴,用的90度外圆刀,好像是W2,,振刀,表面很粗糙,一点也不明亮,车掉1毫米很粗糙,车掉4毫米也很粗糙,,,想请高人指点下,,车钢件,90度刀的副偏角多少度合适,,,,后来换成机夹刀片了,车出的刀花,往一个方向摸不割手,往另一方向摸就割手,刀尖具体是什么样子才好??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卡爪不平,车一下卡爪看看,我们之前做的一件比这还短的零件有这种刀纹,最后判断是卡爪不平,卡不住,车的时候零件滑动了

网友:
是不是没顶紧还没夹紧
速度可以开慢点
车这种东西还是自己磨的刀好用

网友A:
刀子磨得确实不怎么样,还有你的床子间隙大吗,不知你为何不用跟刀架

网友B:
这么长的轴竟然没用中心架也没用随行架,本身挠度就不能忽略不计了,哪可能车得好呢?

游客

网友(2012-06-16):
只车两端就夹短点啊
只车两端

网友(2012-05-04):
刀要开个槽,转速,走刀都不要太慢。把小托板的镶条紧紧一点,我们车直径35,长度950的都没事的。

网友:
照片很爪重点
什么材质的轴?碳钢件用YT15试试吧。车刀前角小。貌似还有横刃?别磨横刃。让车刀尽量的锋利。还有就是走刀要大些。一定要顺利排屑。
车直径40,900长的轴(粗车,没什么公差要求)。也是像您这样一加一顶车的,6150A车床,转速800,走刀0.33,吃刀量6毫米。很不错的。
主要是刀。仔细研究下吧

游客

网友:
觉得前角小
副偏角小吗

网友:
这么长要用顶针顶的

游客

网友(2012-06-17):
哥们你太有才了,高人真多

网友(2012-05-04):
调一下车床的介隙,走刀量大点,还有就是刀的高度,和刀磨的行不行了

网友:
要用顶针顶的

网友:
轴长,要用中心架,给刀量太多~~~~

网友:
用跟刀架试试,这么长啊,切应力多大 啊

网友:
车刀问题

网友:
转动的圆周度和打的进给精度!

网友:
如果不是从机床本身系统误差所造成的,可能就是装夹有问题,一般长轴建议用跟刀架。副偏角越大刀子越锋利,但是强度会减低,容易损坏刀具,而且被吃刀量不宜太多,进给量也相对小点,再配合转速。

网友:
什么材质,有没有经过热处理?

网友:
“88厘米长直径60的”
这标题坑爹啊,单位不一致,乍一看还以为80长60粗的呢,容易误导人,改改吧,机加工基本单位是mm。

网友:
用低转数    最好用75度的偏刀  主要是刀具

网友(2012-06-16):
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

网友:
像这种圆钢的工件用受磨刀好用,刀要磨锋利的,应为它存在的断击性很小,不用担心崩刃,槽很关键,磨直的或前小后大让铁屑不断的流出来,刀尖磨小点要圆滑,用yt15的刀片车好点。耐磨点。

网友:
本人细轴做得不多,就仅有的一点经验看,刀要锋利,但副后角要小,还要注意刃倾角,如果用90度刀,要打斜一点,

网友:
60粗 880根本不是问题 但是这里有两个误区容易叫人走错路 第一 顶尖的力量不能太大 太大了工件受力太大容易受径向力影响 第二刀不能太锋利 刀刃要备顿一点使工件轴向受力大于径向所以一把用了很久的刀子倒比刚磨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子磨得确实不怎么样,还有你的床子间隙大吗,不知你为何不用跟刀架

有点道理 以前我也经常碰见这种情况 刀具 材料 夹具的影响都有可能

网友:
刀摩快些,转速走刀都要快

网友:
实在解决不了,两端稍微磨一下,校直吧

网友:
用75车刀,精车要磨的角度大些锋利,合理的转数走刀量,适当降低转数能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的轴竟然没用中心架也没用随行架,本身挠度就不能忽略不计了,哪可能车得好呢?

不是细长轴没必要用跟刀架

网友:
换个新顶尖就行了,顶尖使用切忌 不能用力,顶上就行

网友:
刀没有磨好  像这种情况应该很好做   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车长轴是有窍门的!!关键是机床,刀具,加诀窍!

网友:
我觉得,出现问题了我们的按照人力料法环顺序进行分析的。

网友:
补充一句,不是人力料法环,而是人机料法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