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按金相组织分类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4):
书上的一句话
“钢的金相组织随处理方法不同而异。按照牌号状态或退火组织可分为亚共析钢、共析钢、过共析钢和莱氏体钢;按正火组织可分为珠光体钢、贝氏体钢、马氏体钢及奥氏体钢。“
这里亚共析钢,共析钢,过共析钢算组织么?
过共析钢和莱氏体钢有什么不同?
亚共析钢,共析钢……一定是退火组织么?后面的也是,一定是正火出来的么?是不是理解为这种钢正火或者退火后生成这种组织就是某某钢?
马氏体钢是不是只要加合金元素让C曲线又移就可以正火得到马氏体钢?
奥氏体钢一般是通过什么热处理工艺得到的啊?

谢谢各位大侠咯~~~

网友A(2012-06-11):
第一个问题 亚共析钢  共析钢 过共析钢,一般以碳含量划分的,这里一般指平衡组织,退火处理。
第二个,莱氏体指的是要发生共晶转变获得的奥氏体和碳化物(或渗碳体)所组成的共晶体,注意一点啊  ,一般来说平衡相变下,碳钢不产生共晶转变,所以这种钢一般为高合金钢,通过合金加入使奥氏体相区扩大,获得莱氏体组织。而过共析钢的平衡组织一般为渗碳体和珠光体,所以这两种钢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这些钢的所谓的共析等 确实是由平衡相图得来的名称,  对于碳钢来说,淬透性差,退火后得到的这种组织较为接近平衡组织 ,所以可以笼统的这样叫,但是不绝对。
第四个,不是所有的高淬透性的钢都可以正火得到马氏体,不仅与材料有关,与钢的形状,厚度等等都有关系,某些小壁厚的高淬透性钢确实可以正火得到马氏体。
第五个  说实话,  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要说一句,奥氏体钢是指它的组织而言的,不论你通过什么方法 ,得到这种组织,就可以这么叫,  如果说通过什么热处理,我想估计应当和你的材料有关,如果需要淬火就淬火,正火能得到 就正火。
    最后加一句,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如果各位大神有不同看法 ,加我好友,欢迎给我意见,共同进步。

游客

网友:
通过热处理工艺什么钢也得不到.只能使钢改变状态.钢种是成份,是先天的,不论它在什么状态还是那种钢,组织是过程,通过热加工可改变.

网友:
研究生真不赖~

网友B:
建议楼主把那本书丢掉吧.

网友:
通过热处理工艺什么钢也得不到.只能使钢改变状态.钢种是成份,是先天的,不论它在什么状态还是那种钢,组织是过程,通过热加工可改变.  发表于 6 小时前
    感谢这位高人的指点,楼主 先不要把书丢掉,好好看看 再来提问。

楼主(2012-07-11):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那本书丢掉吧.

谢谢前辈指教,这一章节看完了,感觉还是蒙的,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这本书大概就是自己学校老师为了攒成果逼我们用的垃圾教材,教材上所讲的内容很笼统,而且不系统,一个概念突然冒出来也不解释,很多地方前后讲法不一样也不解释。请问前辈有什么好的钢的热处理或者材料的,比较系统的书推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亚共析钢  共析钢 过共析钢,一般以碳含量划分的,这里一般指平衡组织,退火处理。
第二个,莱 ...

感谢前辈的解答。
再问一下,这里珠光体钢的珠光体是不是指的过冷奥氏体转变的组织,后面的贝氏体马氏体奥氏体也是。
而不是指金相组织的整体成分?
而上面的亚共析钢,平衡组织是珠光体和铁素体,共析钢是珠光体,过共析钢是珠光体和碳化物,莱氏体钢是莱氏体和碳化物,他们是指整个金相组织。
百度了一下珠光体钢,“这类正火状态下,具有珠光体铁素体显微组织的钢。 ”他的成分和亚共析钢是一样的,不知道他们除了热处理不一样以为,还有神马区别。是不是晶粒大小会不一样?

网友:
楼主,一个是按碳含量分类的,一个是热处理后的金相组织分类的。第五个,奥氏体钢一般是加了大量的Mn或Ni等元素,提高了奥氏体的稳定性,室温下也不转变成其他组织,保留了奥氏体组织。你那教材肯定。只是介绍性的,多看几遍理清楚记住就好,要想知道机理那就是学材料同学的事情了,要是不怕枯燥就去参阅下<材料科学基础>。

网友:
没学过材料学人 飘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