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质合金车刀的耐用度问题

楼主(2012-05-04):
焊接的硬质合金车刀在焊接时,如果用火焰烧的时间长,会不会降低刀子的耐用度,原因是什么。以前听别人这么说过,不知道对不对 。

网友:
要不你焊接好了用油冷?

游客

网友:
我也是在这个论坛第一次听说,车刀焊好了冷15秒,直接扔机油里冷却,我也没试过
这个闻所未闻。

网友:
刀片不可以烧的很红,不要对着刀片直接烧,暗红就好了,焊好后放在刚车下来的铁削里面保温,到自然冷,放在那里备用。最好放久一点,我们的刀都会放几个月的,焊一次都几百把,

网友:
会降低,但原因不清楚。

游客

网友:
原因我猜测,可能加热时间太长会达到奥氏体转变温度,然后冷却的不够快的话可能会退火或正火,硬度就下降,这只是猜测,具体要看材料的参数了

网友:
焊接时温度过高,很容易引起刀块蹦裂,冷却更不能急。不用说焊接,就是在平时磨刀时都不能沾水,一沾水刀块就崩裂,严重的刀块就脱焊了。

网友A:
可以看看《刀具的制造》这本书,介绍很详细,相信是你目前最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刀具的制造》这本书,介绍很详细,相信是你目前最需要的。

你能简单讲讲吗,我们这不一定有这书

网友:
温度高了会造成钴的析出,效果自然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太会

网友:
手机上网留脚印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