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的转速与进给问题~~~~急!

楼主(2012-05-04):
最近新买了两套U钻,品牌卡洛斯的。  一个是17.5的,一个是18的,都是三角形刀片。
  现在我17.5的需要在45号钢上打通孔,钢板厚度为20mm,18的需要打深度为14的台阶孔。
我现在给U钻设定的转速为S1500转,进给为F130和F160,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反正刚打完第一个孔,我18的U钻表面漆已经被给磨损,所以不敢继续打孔,特此来询问各位元老......
       希望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应该给多少的转速和进给.
                                                                                     小弟在此拜谢各位了....  ORZ

网友:
这个钻头包装上没有切削参数么

网友:
钻头是几倍径的

楼主:
两个钻头都是3D的,刚才忘记写了,抱歉...钻头包装上没有写削切参数~~

网友:
表面涂层磨掉而已,刀片没问题就好了。
线速度和进给貌似稍微低了些,不过还算好。具体要看铁屑情况。
PS:台湾的U钻?

网友:
u钻的结构决定了它的排屑不是很好,所以会对刀杆有影响。有时刀片坏了不知道,直接刀杆参与磨损切削,那会磨损更厉害。所以我们加了一个过载保护。

网友:
按照你的参数没有问题,预计是刀片不合适。
我给的参数是V=110-120,F=0.08-0.1,最好是内冷出水

网友:
转速是不是快了些?

网友:
转速和进给差不多。不过钢件排削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