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伺服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4):
现在用ATOS的比例伺服阀,A口进油,B口回油,但B口测压点老显示2MPA的背压,正常吗?请高手指点,因为本来2MPA就能推动的现在因为背压的原因需要4MPA,请教

网友:
你的b口是油缸回油吧?在油缸停止时候应该是零了,但在油缸运动的时候肯定有压力的

网友:
太正常了...带载运动的时候,由于泵到A口,与B口到回油管都是有比例伺服阀的节流作用的

网友(2013-04-10):
有流量就会有压差,运动时B口就会有压力

网友(2019-12-21):
A口进油10MPa,B口回油,B口显示压力15MPa,这样正常吗?
% W5 |, g* m% E谢谢!

网友:
背压阀是什么阀?B口的压力实在哪里测的?

网友:
对于比例伺服阀,P-A口和B-T口都是有压差的,我们知道T口回油箱假设压力为O,那么B口肯定是有一个压力的,这个压力值就等于B-T口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