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拉力计上的单位是压强单位?

楼主(2012-05-04):
求教各位大侠:

    本厂内有一个BT40和一个BT50的主轴拉力计,是油压机械式的,在指示表中的标示的数值的单位怎么都是压强单位啊,

有PSI和KG/CM2,测量一个BT40的主轴(主轴是外购件)的拉力显示在100PSI左右,啥意思?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PSI是英制,磅/平方英寸,BT40计算方法你看看说明书上有没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I是英制,磅/平方英寸,BT40计算方法你看看说明书上有没有写

就是说明书不见了才不知道面积是多少啊,这个拉力计是我厂07年购买的,好几年都放在那里没有用,现在找不到说明书了,有没有同样厂家有用的啊!!!

网友A:
要不上廠家網站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上廠家網站找找?

从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介绍,但还要考虑考虑,和实际有点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介绍,但还要考虑考虑,和实际有点差异。。。。。。

有沒有可能和測試棒的截面積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可能和測試棒的截面積有關

这个是从网上找到的,觉得差异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