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半径补偿G41 G42区分前置刀架和后置刀架,不知FANUC系统是否同样?

楼主(2012-05-04):
广数半径补偿G41 G42区分前置刀架和后置刀架(前置刀架和后置刀架G41与G42是相反的),不知FANUC系统是否同样?

网友:
应该也分的吧,坐标系不一的就要换的,你找本用户手册确认一下

网友:
和刀架有什么关系。是你编程非要想着机床,编程时不用考虑机床刀架是什么样的。直接按图纸编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