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的压力等级是怎么给出的?

楼主(2012-05-04):
是根据设计参数给出还是试验台试验参数给出的?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希望高人指导指导。。。

网友A:
泵的压力等级 是按泵的额定压力划分的,根据额定压力定义,应该是由试验参数得出来的。

网友:
设计结合实际,泵也好,阀也好,设计富余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的压力等级 是按泵的额定压力划分的,根据额定压力定义,应该是由试验参数得出来的。

实验参数是自己给定的 还是有什么参考标准呢?

网友:
齿轮泵的压力等级决定条件基本如下:
1.结构,
2.排量
3.材料,
4.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