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加工跟图纸有冲突怎么办?

楼主(2012-05-04):
我是用数控仿真软件操作的,当用铣床铣一个方形凹槽时。图纸上画的四个角是直角,没标明有圆倒角,但铣床铣出来四个角会有圆倒角。实际加工跟图纸有冲突怎么办。。。求解。。。

网友:
铣刀本身就有半径,这也是你洗出的最小倒角了,这是个人看法,我也关注他人的答案!

网友:
尖角的是凸台,凹槽的话不管你用什么铣刀,都不会有绝对的尖角

网友:
简单的说,再用一把直径小的刀清角就可以了。。。去车间干一下活就知道了

游客

网友:
恩,拿把直径0.5mm的铣刀清角应该就看不出了

网友:
这些细枝末节本身就是设计者和加工者都不关注的问题,路人竟然说这叫冲突...
不标注就是你加工成型所带来的正常形状都能接受而非要求绝对直角。多看看别人的图纸吧。

网友:
图纸设计的时候 因该考虑加工实际情况的  数控铣床暂时无法搞直角   只能尽量缩小刀具圆弧半径!

网友:
加工必需按图。图纸就是依据。要么和设计者交流,看是派啥用的,是不是木有考虑到加工工艺,能否改图。必须签字确认。

网友:
这是常识,铣床加工不出直角和尖角,肯定会有点圆角的,和绘图的人沟通。沟通很重要

网友:
这个就得看装配的具体要求了,装饰的或者减重量的随意就可以了,有配合的看到这样的较多

网友:
按图纸来就是了,要么沟通,要么清角……

网友:
要么做铜公. Y# ]% z0 W% T* K" \
要么就别用铣床

网友:
呵呵    不要求是直角的   正常加工的形状就好了    一般用把小点的刀清一下就好

网友:
我也不清楚 看看那!

网友(2012-06-07):
铣床加工不出直角和尖角,肯定会有点圆角的,和绘图的人沟通。沟通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