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启动后噪声大,原因分析

楼主(2012-05-04):
油泵启动后噪声大:

1.吸入滤油器堵塞或太小,

2.吸入管道局部(截面)缩小,

3.油箱油位过低,

4.电机,油泵地脚螺栓松动。

求高手帮忙详细的分析一下,谢谢指点。

网友:
1。吸空,吸油管到油泵吸油口密封不好。
2。吸油过滤器堵塞。
3。液压介质中带有空气
4。首次启动时,泵中没有加油。特别是叶片泵。
5。油泵输入轴与电机输出轴不同心
6。吸油管过长过细,弯头过多
7。必需固定的地方松动。
。。。。
要么是机械噪声,要么是由于真空度不行引起的噪声。

网友:
应该是油泵质量不好

网友:
联轴器检查了吗?

网友:
如果泵和电机的转速不匹配,尤其转速太高,也会产生噪音

网友:
是新机还是旧机?

网友:
如泵没有问题,检查泵与电机的同轴度如何。我们之前也碰到这样情况。硬链接,其中连接套的同轴度超差了。

网友A:
吸油口的密封度。是否吸空气了。吸油口是否太小,油位是否太低,过滤器是否有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油口的密封度。是否吸空气了。吸油口是否太小,油位是否太低,过滤器是否有堵塞。

为什么这些情况是造成泵启动是噪音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