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花键一端可以通过,另端则通不过,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05):
昨天车间碰到一问题,请高手来解决下。拉一内花键,用花键通规检验,出刀口可以塞规进去,进刀口就出不来了(当然从进刀口也塞不进去)。然后拿去用量棒测量,量棒距则符合图纸要求的。那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是材料问题,硬度偏高,加工后材料弹性恢复。在可能就是刀具不锋利,要复磨。总之这样的情况原因较多。

游客

网友:
嗯 估计是刀具钝了

网友:
用花键推刀过一下

游客

网友:
没订购推刀,一般拉下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