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动平衡检查,老是在0.5g-5g之间波动

楼主(2012-05-05):
请教个诸位前辈有关动平衡的问题:我现在做的一个工件,在做动平衡的过程中,出现老是在0.5g-5g之间波动。怎么回事?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材料要好,加工要精确。

网友:
传感器坏了,法兰连接松动,波动十大了一些。

网友:
动平衡一般不超2G

网友(2013-10-30):
我们也碰到类似问题;
有没有检查一下平衡机导论什么的磨损情况?

网友:
多大的工件?平衡机本身是否经过校准?工件输入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
材料要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