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芯片型号是:HA17555-6H2,资料及如何测量

楼主(2012-05-05):
现在有一芯片  不知道好坏   型号是:HA17555-6H2  各位大侠 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  或者是知道怎么测量的劳烦告诉一声呗   小弟先谢谢喽

网友A:
脉冲定时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定时控制器?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  不知道是怎么测量的 大虾  您知道具体的数据吗

网友:
这是HA17555的有关资料

网友:
三五定时器,没用过这个芯片,但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了  我刚才看看了看PDF 但是看不懂 不知道怎样测量呢 劳烦大侠了 帮帮忙  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刚才看看了看PDF 但是看不懂 不知道怎样测量呢 劳烦大侠了 帮帮忙  急++——++

资料上不是有典型电压和电流的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上不是有典型电压和电流的值么。

嗯 是啊  但是我用表量不出来呢

网友B:
      因没有你相关的应用电路,那就用代换法吧,先检查电源正常不?检查外围的三极管,二极管,电解等,将外围所有瓷片电容换掉。若还不行就换掉HA17555。
    检修电子电路,电源是关键,电源不正常,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大多数电子电路中,最容易损坏的就是瓷片电容,电解电容。检查电容没有专用的电容仪不能做到精准的检查,普遍采用代换法。
    HA17555可用HD14020或BU4020直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没有你相关的应用电路,那就用代换法吧,先检查电源正常不?检查外围的三极管,二极管,电解等,将 ...

精辟  谢谢大虾了  以后还要多多关照小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