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旋转接头伸出的d*L3的水管,和接头体是螺纹连接的吗?

楼主(2012-05-05):
请教论坛各位大侠,如图所示的旋转接头伸出的d*L3的水管,和接头体是螺纹连接的吗?使用时螺纹会因摩擦等原因导致螺纹松扣吗?

LDJ2201

LDJ2201

楼主:
没有大侠是做旋转接头的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想应该不是,看图好像是密封圈。不知对否?

网友:
是用密封圈密封的,用螺纹的话,旋转会松开的。

网友:
这个图看不清楚。我们用过的是轴管头上外径有个沟槽,另外应还有一个活套法兰盘和一对半开的锥垫,有这些东西你就会明白如何连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看了一些样本,有类似的结构,那个管是与接头体用螺纹连接的,但是这个旋转接头应该是双向的,总会有一个方向使螺纹松动的,不知道厂家是怎么避免这个的?用螺纹紧固胶?不是很清楚。。。。

网友A:
这个有两种情况:
1、内管固定,旋转接头双向旋转(指右侧部分旋转)。这种情况,管是在左侧的弯头里面有螺纹固定。
2、内管旋转,旋转接头双向旋转(指右侧部分旋转)。这种情况,管是在左侧的弯头里面通过滑动摩擦副(公差配合设计,或者是加一个PTFE套)旋转。

请说的这个接头是哪种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两种情况:
1、内管固定,旋转接头双向旋转(指右侧部分旋转)。这种情况,管是在左侧的弯头里面有螺 ...

这个应该是您说的第一种情况吧,内管固定,这个使用时左侧弯头是固定的位置。

网友A:
这样的旋转是指右侧银色的部分(转子)旋转,与内管无关,不会松动。我上面说的第二种情况是指转子也转,内管也转。

您再看一下,随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旋转是指右侧银色的部分(转子)旋转,与内管无关,不会松动。我上面说的第二种情况是指转子也转,内 ...

是的,内管在使用过程中,理论上是不转的,我的意思是与这个内管配合安装的孔那个零件是转动的,如果配合间隙不合适,加上不同轴的影响,旋转是时的摩擦可能会使内管的螺纹松动,表达的不好,不知大侠是否看懂我说的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内管在使用过程中,理论上是不转的,我的意思是与这个内管配合安装的孔那个零件是转动的,如果配合 ...

明白您说的意思了。您就是担心银色转子和内管有摩擦。一般不会的,因为接头总体长度不会太长,且内管质量轻,仅发挥传送水的作用。您说的同轴度算是比较重要的了,这就要看加工的情况了。

附内部刨面图纸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您说的意思了。您就是担心银色转子和内管有摩擦。一般不会的,因为接头总体长度不会太长,且内管质 ...

大侠还是有点误解了,我担心的不是银色转子和内管有摩擦,而是这个内管的伸出端会与另一个零件的内孔配合,我不太清楚这样配合的时候,配合的间隙多少合适,感觉并不是越大越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范围,而且一旦这个内管与其配合件有摩擦(如不同轴的话),就有可能有是内管螺纹产生松动,所以这个螺纹连接的位置,我想是不是厂家出厂的时候会进行处理,比如说是涂抹螺纹紧固胶之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