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问题

楼主(2012-05-05):
如图,无法选择装配约束。刚换的一台电脑,W7 64为系统。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有配置文件没有放到对应的文件夹吗?  请检查软件是否安装的为64位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同意2楼观点。

游客

网友:
刚买的电脑 显卡只能装64位系统 怎么搞啊 可以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