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处理工艺?

楼主(2012-05-05):
做胶带的机器,这几个灰色的小轮子客户说可能是尼龙上面镀的特氟龙,但是尼龙只能耐温200度,特氟龙最低的加工温度也要280度,而且往尼龙上面做特氟龙感觉做不上,哪位高手知道的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一定要喷特氟龙吗?要根据实际的用途来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喷特氟龙吗?要根据实际的用途来选择了

客户要求做防粘处理的,其他的东西我不清楚有什么防粘效果跟特氟龙一样啊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使用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使用工况

客户说是做胶带的机器,那几个小轮子和下面的长滚子是用来传导的,滚子和轮子要防粘而且还不能有静电

网友:
材料会不会是聚四氟乙烯。

楼主:
滚子材料应该不是四氟的,如果是四氟的话就不用在做涂层了,这个滚子明显是有涂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