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尾座越正,钻的孔越偏?

楼主(2012-05-05):
求助。d孔用车床钻,并铰,脖部孔钻铰完后在腔内加导向套用加长钻头钻深H的部分,导向套是在车床所用胎具上钻出并车到尺寸然后把套下上,所以导向套是准的,导套和钻头的间隙0.1以内。现在钻出的d孔时常不同心。今天发现尾座偏,把尾座找正后钻出的孔更偏,尾座向操作工方向移动0.5左右,出来的活反而会好点,求高手指点,并解释原因。此件最大的难点在同心问题上,但时常发生不同心的事情,一般常理无法解释,深奥的东西我也搞不明白,有高手接触过这个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
钻头没磨好吧,钻头钻心不正,切削刃不对称的话出现这个问题很正常。

网友:
楼主说的用车床钻孔,能不能保证把孔钻正?如果前面的孔钻偏,后面的孔就不能与前面的孔同心。

楼主:
钻头也看了,放尾座上对工件上车的小顶尖也很正!!

网友:
先钻中心孔,再钻孔。这样有可能改善一下!

游客

网友:
怎么解释尾座越偏,出来的孔越同心?

网友:
钻头角度,切削量,都的仔细看下,吃刀不易过大。

网友:
要是工件太长会产生抖动

网友:
检查一下尾座孔中心是否与主轴中心线平行

网友:
可否说一下给哪加工的?

网友:
不会,钻深孔最主要的就是引孔。

网友:
楼主啊,会不会是你的床子老了。钻头上在床尾上,高了或者低了。所以你钻头刚接触工件时划
出啊了一个小圆你感觉偏,动了床尾呢?

网友:
脖部孔一定要正,否则导出的空肯定偏,钻这孔时,先用中心钻打一下在钻。钻头磨成倪致富钻头试试。入钻时转数要快,进给要慢。

网友:
为什么不做个夹具在钻床上钻

网友:
这个孔也属于深孔了,车床上钻应该比钻床上钻出来的同心度要好。不要一次钻到位,扩孔试下,扩孔能稍微纠正一下同心度,铰孔就没辙了。

网友:
先钻中心孔,再钻孔。这样有可能改善一下

网友:
其实这么深的孔钻偏是比较正常的。在车床上,要保孔钻正,首先要满足一些条件:
1、钻头直线度好,这个我遇见过钻头弯曲的情况。
2、尾座轴线与主轴轴线尽量同心。这个是最不好控制的,左右偏和上下偏都有影响,这方面最主要体现在铰孔,铰孔对这个特别敏感。
3、切削用量要控制好,特别是进给要适当,快了就容易偏。
还有什么一时想不出,其实只要不是走钻孔----》铰孔的路线,钻孔作为粗加工来说,只要留够了余量,偏点也无所谓。

网友:
先钻中心孔,再钻孔

网友:
是蝶阀的阀体 ,可能是尾座和主轴轴线不平行造成的,另外工装的也很重要,零件被加工的空的轴线也要和主轴轴线同轴。

网友:
唉 钻头磨偏了 要想正最好先打中心孔 不是很严格的话 用短钻头 刚性会好点 好好练习磨钻头吧 基本功都不会可不行

网友:
做夹具就可以的

网友:
是蝶阀吧?用枪钻!

网友(2012-06-04):
要同心度的话最好搪一下,

网友(2012-12-02):
主轴与尾座不同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