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304,屑子老是缠在刀子上

楼主(2012-05-05):
我们加工一批不锈钢304的六角材料,加工孔的时候,屑子老是缠在刀子上,请教有那位有解决的方法吗?数控加工,谢谢了啊

网友:
不知你们用的是什么刀具,用机夹式的一般不会缠绕,如用那种焊接的手工磨的可能会缠绕。

游客

网友:
我们用的刀片型号:CCMT09T304 CCMT32.51 VP15TF,加工内孔还好点,加工外面六角真是贼伤刀片,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用的刀片,大家推荐下,六角对边24~80的

网友:
切削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断屑循环

网友:
切一定深度就退刀0.1或0.2毫米。数控就用钻孔循环。有会磨群转的那就更好了。。。。。。。。。

网友:
走刀量加快,转速低些。加冷却液。

网友:
吖,换刀片

楼主:
我们用的刀片型号:CCMT09T304 CCMT32.51 VP15TF,加工内孔还好点,加工外面六角真是贼伤刀片,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用的刀片,大家推荐下,六角对边24~80的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楼主加工的那孔有多大,孔跟刀杆比例太小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不是楼上各位所说的切削参数设置不当,你再怎 么低转速,大走刀它都是这样,再说不锈钢走快了,刀一下子没了,我们厂常年做不锈钢,本人做普车,车孔也是出现这样情况,没搞两刀,刀就没了,后来慢慢好些了,但还不是最理想,前刀面一定要取负,刀尖不能是最高点,还有一办法就是用比你那孔小很多的刀杆,随它震,但我觉得太刺耳了,所以不用这个,吃刀不要太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我是这样调节转速低些。走刀量加快,加冷却液。很好。

网友:
车304不锈钢的我也试了好多种刀,磨损的都是很厉害,也就只有机夹刀稍微好点,一般合金刀条都不行!

网友A:
不锈钢本来就是很粘的材料,不锈钢要断屑非常困难的,精加工几乎不可能。你用CCMT的刀片车六角外圆,断续切削当然容易崩刀了,你的刀片强度就差,外圆粗加工一般都用负角刀片的,断续切削更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本来就是很粘的材料,不锈钢要断屑非常困难的,精加工几乎不可能。你用CCMT的刀片车六角外圆,断续切 ...

崩刀倒是没有,就是刀尖磨损的厉害,你看一半用什么型号的刀片好呢?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