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恒压变量柱塞泵,需要安装总的溢流阀吗?

楼主(2012-05-05):
兄弟由于主要搞电气为主的,现在遇到个这样的问题,我这里有台设备,泵使用的是恒压柱塞变量泵,阀块上装了6个阀,一个是手动流量调节阀,3个双向比例调节阀,2个单项阀,总的溢流阀没有的,现在这个柱塞泵经常会坏掉,请问个位使用恒压变量柱塞泵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总的溢流阀了,如果不用溢流阀,那未带负载时,如何进行泄压。兄弟可能描述的不怎么好,但希望大家能帮忙给想想,如何解决泵不会经常出现压力下降和坏掉

网友:
,读起来真费劲。我也用过你说的油泵。有安全阀,也容易坏。油泵泵还是力士乐原装的。这种泵太娇气,对油液清洁度要求太高。

网友:
“如何解决泵不会经常出现压力下降和坏掉”
什么意思?系统里面有蓄能器?
不知道对排量的控制要求怎样,如果要求不高的,建议换成两个齿轮泵+蓄能器。
两个齿轮泵可同时工作,也可以根据排量的调节要求其中的任意一个工作,但是要用到卸荷阀,单向阀等。

网友:
恒压柱塞变量泵=柱塞定量泵+溢流阀

网友:
变量泵一般没有溢流阀这一说,而是叫安全阀,知其保护作用。恒压泵的压力达到设定之后,压力就不会再升高,

网友:
我不知别人系统怎么搞的,我是加一个安全阀的,不加吃过很多苦哦

网友:
最害怕工作流程中压力突然急剧上升了。变量泵的反应比溢流阀慢,如果压力是突变的,变量跟不上会导致压力冲击加速损坏

网友:
假如变量泵变量机构卡死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
理论上不用加,但实际上有个安全阀对系统有好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
有安全阀运行好一些

网友:
安全阀保安全,而且,力士乐的泵设计在系统中都设计冲洗管的,作用大家应该知道。

网友:
总归还要装个溢流阀的,每次直接从泵溢流,泵很容易坏的。一般情况下,要从溢流阀走,只有在溢流阀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从泵走的。

网友(2012-12-08):
建议就加个小流量的溢流阀做安全阀用,

网友:
应该是力士乐a10vso系列的恒压泵,这个泵的恒压点调节不当也会经常坏

网友(2022-03-27):
我这有套液压泵站,没有看见溢流阀,电磁阀是按钮直接控制没加中间继电器,泵的型号A10VO28DFLR/31R-VSC12K01     我上网看了下型号 说是变量泵    然后我想了下他不用要溢流阀  所以直接按钮控制电磁阀

网友:
还是装一个好

网友:
泵自己会改变排量,知道只能满足内泄,所以不需要溢流阀,但是放一个做安全阀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