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镀白锌怎么就镀不上?!

楼主(2012-05-05):
工件总长30MM外圆20MM内孔12MM,每次镀完回来,内孔都不行,后来问厂家,厂家说孔太小,阳极方不进去不好镀,是这样吗?到底镀锌内孔能不能镀上。。。

网友:
电镀厂说的没错,是这样的。查下“尖端效应”就可以理解内孔深处是难镀得到的区域。

游客

网友:
深孔可以选用化学镀。白锌部分木有去了解是否有化学镀。一般滚桶镀应该是可以改善内孔电镀不佳的情况。
嗯,是个问题,这我们也知道,关建在于我们这有别的地儿买的差不多大小的接头,人家内孔都镀得特漂亮,这是让我不可理解的。。。。。。。。。

网友:
So that explains it!

网友:
是否考虑真空镀

网友:
这样大的内孔,应该可以镀的

网友:
让电镀厂家在做一个辅助电极,电镀时放置于内部,就能解决内部镀不上锌的问题。

游客

网友:
谢谢。。。。。。。

网友:
七楼的意见可以,只是比较麻烦,叫电镀厂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