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PSL型多路阀的挖掘机液压系统,看我做的行么?

楼主(2012-05-05):
应用PSL型多路阀的挖掘机液压系统,如图,参考哈威PSL多路阀资料上面的起重机液压系统改成的挖掘机系统,基本没改,帮我看看可行。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DWG格式的

楼主:
新手急求啊,没人帮忙看下么

网友(2013-04-29):
1,整体设计比较合理。回转马达采用二次压力阀,防空穴阀,可以防止过载,吸空,采用双向平衡阀可以在回转盘停止时起到缓冲作用,同时也可以有制动功能。
2,动臂和斗杆的多路阀阀片建议采用Y型机能,因为动臂和斗杆油缸采用了单向平衡阀防止下坠。采用O机能(中位封闭),在工作阀片关闭时,油路憋压会导致平衡阀的单向阀无法关闭,造成动臂或斗杆蠕动下坠。采用Y型机能,中位直接回油箱,当工作阀片关闭时,油路正常泄压,可保证平衡阀的单向阀正常封闭,防止蠕动下载。
3,采用定量泵成本大大下降。采用哈威阀为压力补偿负载敏感阀,若采用配有发动机工况匹配的控制器则可无需变量泵,同样节能,节省油耗。但哈威的多路阀的阀件不是插装阀的,对于油液污染的机械,拆洗比较困难。建议采用带有液力放大活塞的比例多路阀,Rexroth, Parker, Walvoil, Tecnord.

网友(2014-07-23):
关于哈威负载敏感比例多路阀的详细说明,请点击链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67283&page=1

网友(2018-07-04):
好久以前的帖子了,HAWE的东西质量真是可靠,看到过在海上用了年的阀照样没问题。

网友:
现在国产高仿哈威的多路阀质量很好,完全可以取代哈威的阀,另外其它国内液压件厂质量也不错,例如,常州恒立液压的HPSV多路阀用在挖机很多,外形功能类似力士乐的M4,近年恒立液压又开发了开环比例控制,闭环比例控制,总线控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