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设计,你的电脑配置如何,AMD双核2.8G感觉吃力

楼主(2012-05-05):
       现在的机械设计肯定离不开电脑,本人在公司使用AMD双核2.8G的CPU,内存2G,感觉电脑很吃力。在家个人电脑年前升级从intel双核1.4G,3G内存升级到现在四核2.8G,12G内存,运行十几M的solidworks文件,有时候还会感觉到吃力,大家有没有使用心得可以分享下。

网友:
SW相比其它软件,对硬件要求会高一些。
我现在用I7的CPU,内存8G,显卡635,2G显存。速度还比较满意

游客

网友:
我的I5 2300,运行8M的装配图,出工程图就有点卡了,是不是加内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主板支持32G内存,理论上讲,我们用软件应该是占用的内存,可我的内存使用一般4G左右,CPU使用率最高不到60%,我的显卡是240

网友:
个人认为UG比较挑电脑,SW好点!

网友:
画图肯定是要换显卡了嘛。

网友:
。。。貌似我比较差。。不过对于我来说够用就好,。。

网友:
CPU要I5以上的,内存最少要四G ,独立显卡一G的,这样的配置越来越大功能的画图软件才不会显得卡

网友:
我用的笔记本华硕N73S,I7处理器4核8线程,内存4G,显卡GT540M,2GB,运行SW挺好的,500个零件装配体没有问题,64位SW,

游客

网友:
嗯,多谢大哥教诲,小弟受益匪浅。
有时包括阵列这些特征我都是在草图里完成,不用特征阵列,以前在网上看过这方面资料,如何画图减少CPU运算。
恩,估计是的,我没有做过附带效果,还有我是分部件装配的,大装配体到零件大概有个3到4层结构,那个部件有问题,单独设计,
看来我也要好好整理一下电脑了。
兄台说的也是吧!我目前的作图习惯源自于以前PROE林清安的习惯,用最简单的特征来表现,这样修改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但附带效果可能就是CPU运算量增大吧!
我用的普通硬盘,HDD750G的,我电脑上很少装乱七八糟的软件,保证系统干净,每个一段时间,我就重装系统。
兄弟,这个作图的习惯有关系,所有特征我都在草图里画好,包括倒角圆弧什么的,因为用倒角特征会占用CPU运算的,画一个零件,我在画之前就考虑如何用最少的特征把它画出来。
莫非和硬盘有关系,兄台难道用的是固态硬盘?
但个人感觉来说,机械设计不是多线程任务,所以多线程有点不必要,主频高才是王道,你的主频才2.0,我的主频达到2.8,内存也比你大,显卡GT240也比GT540M要好,为什么我会觉着卡呢?
兄台厉害

网友:
三维软件还有对显卡的要求,这也很重要的

网友:
用SW软件除了跟电脑配置有关,跟电脑系统关系大吗?我笔记本I3 2350 2G 内存 1G独显WIN7家庭普通版的,跑SW有点卡,打算内存搞4G大家觉得速度会不会提上去?

网友:
用MDT做设计的飘过!

网友:
三维软件主要是显卡,处理器i3肯定够用

网友:
64位的win7+64位的绘图软件,会比在32位软件环境要快很多。舍得花钱买个专业显卡,就更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