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那台辊压机的孔

楼主(2012-05-05):
参考:
孔和销配,有一个孔和销间隙0.18,都进不去,不知为什么

先发图片

楼主:
这个孔和销配,钻头是发的图片这种钻(肯纳的),请教各位师傅几个问题。肯纳的到头KC7100(或是7500)记得不清了。钻120外径,现在镗工用120转,速度也就45米/分钟加工孔。这孔钻后,再浮动镗,一班出俩孔。是不是效率太低了。我感觉这钻头,硬质合金的,怎么也要100米/分钟。但我没用过这钻头。不敢贸然实验。有哪位师傅用过。给点意见。

楼主:
主要是想问问那位师傅·有经验,介绍一下。一班俩孔,算快算慢。45米/分钟速度太慢了吧,有冷却液的,是高压的从钻杆心里打到刀头工作部位

楼主:
有没有好的刀具,和加工方法。主要是切削数据

网友:
转速和进给应该没问题。

网友:
能不能问下是什么?为什么销要这样打呢,好像是破的呢。

网友(2012-06-29):
孔的直线度不好。

网友(2020-02-26):
求购辊压机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