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组合机床,镗孔时单边退刀痕很深可能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2-05-05):
组合铣镗机床,精镗孔,单边有很深的退刀痕,镗头轴承新换上的。精镗余量在0.5-0.8mm左右,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你肯定是镗杆停了才退的刀吧,要么你让镗刀旋转出来,不过这样效率低,不然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夹具松了再退刀,而且你选定一个方向,一个刀痕最浅的方向,每次退刀前都将刀转到那个方向再退。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退刀痕大的方向应该是导轨间隙大的方向。

网友:
多用几把刀具试试看,我怀疑是刀具角度的问题,再不行我明天帮你问一下我师傅,嘿嘿

网友:
导轨间隙大,肯定的

网友:
可能是刀具安装时刀尖偏低,造成了刀下边刀体碰到工件。

网友:
是让刀的问题,机械加工都有,你把刀向中间让一下再快退

网友:
我认为是丝杠间隙或是导轨有爬行

网友:
怀疑是刀具角度的问题丝杠间隙

网友:
有很多原因,例如刀具磨损厉害主轴径向间隙大导轨间隙大走刀速度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