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座中心,和主轴中心在不在一条直线上,怎么检测??车一根长点的轴?还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2-05-05):
尾座中心,和主轴中心在不在一条直线上,怎么检测??车一根长点的轴?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车长点的轴  用顶的方法搞,   不过那检测主轴 和尾座中心还真不好检测!

网友A:
在主轴和尾架上安装顶尖,然后将标准检棒顶在中间,再将千分表吸附在刀架上,表头打在检棒XZ平面垂直和X向的母线上,移动刀架观察千分表的指示情况。如果没有标准检棒,可以在其他车床上精车一个细长轴,500mm吧,看看尾架较主轴中心的高低和偏离情况,一般要去尾架高于主轴,2道以内吧,具体看多大的床子,具体记不清楚了。同时要求表头从主轴端移动到尾架端时,X向母线的千分表为加表,即要求尾架更靠近刀架,具体要求可参考GB/T16462数控车床几何精度检验标准。
希望对你有用!

另外各种精度的检验方法国家也有标准,为GB/T 17421。很有用!

游客

网友:
不错不,标准检验棒得多少钱
非常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学到一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轴和尾架上安装顶尖,然后将标准检棒顶在中间,再将千分表吸附在刀架上,表头打在检棒XZ平面垂直和X向的 ...

自己临时检验可以不需要标准检棒的,可以精车一个直径50长500mm的棒料就可以了,注意两端的中心孔精度,要买的话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