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夹刀片装到倒刀台以后都是正刃倾角,和人磨得负刃倾角,也不费刀,

楼主(2012-05-05):
机夹刀片装到倒刀台以后都是正刃倾角,切下的切屑都是蓝色的,,卷屑比人磨得负刃倾角卷屑还要厉害,比负刃倾角,也不费刀,,,大家感觉实际是这样吗?

网友:
只知道F很大的时候,铁屑就变成蓝色的.... 具体的我还注意过...

网友:
角度对加工很要紧,

网友:
不是这样,这样做会坏刀
其实你只要手磨刀磨成机夹刀的角度,同样耐用
我就经常这样磨
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感觉你没搞清刃倾角和前角的区别,刃倾角可以改变排屑方向,对断屑的影响不大。

网友:
进下看看,学习下,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把正刀当作反刀用,或是反当正的用,如果是这样的话刀子的角度就发生了变化,但和刃倾角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