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机加工45号钢不知道怎么样,好不好加工?

楼主(2012-05-05):
滚丝机加工45号钢不知道怎么样。好不好加工,对模具耐用度怎么样

网友:
一样加工 。45#

网友:
不怎么耐用

网友:
45#没问题的,若是不锈钢的材料,就要考虑换特殊材料的滚轮。

网友:
45#没问题的,但原材料硬度最好低于HRC32否则会影响滚轮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