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钢在车削时不断削的问题

楼主(2012-05-05):
  我们厂里生产的大电机主轴用的是35crmo钢,结果在数控机床上加工电机转轴时,铁削就是不断,而且缠绕在卡盘上,结果给生产造成了不便,而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请教各位大侠应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813
车刀
断屑槽前宽后窄
前深后浅
0.5深宽3
吃刀深度2.5
加冷却液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遇到过大件不断屑,缠工件,求解!

网友:
这材料我车过  很好断铁削啊   吃多点 打慢点就好断了

网友:
速度慢点进给快点,主切削刃磨低点形成一个台阶,走刀和你的倒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