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明白继电器(中继)和接触器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2-05-05):
这个问题对与从事电气得人来说也许很好笑。我一直不明白继电器(中继)和接触器得区别在那,都是通过电磁系统吸合长开点闭合,但是它们线圈得电是那里供给得,希望大侠们能给一个明确本质得答案,解决我一直以来得疑问

网友:
继电器,一般来说,所带动的功率比较小,而接触器所带动的功率要大点,可以直接带动电动机等大负荷的用点器,接触器往往又由继电器来控制.
这2种线圈都是由三相电源中的2相(380V)来供电,但也有的看作线路由其中的一相与零线(220V)来供.好像在初中学过,忘的差不多了,欢迎派砖

网友:
继电器可以组成控制系统,接触器就是直接驱动端的开关

网友:
继电器,一般用于控制信号传输距离远,控制信号功率不足以驱动接触器的情况下用
接触器可以控制大功率的主电路

不知有没错误还请大侠指正啊

网友:
楼主的文字能力有点问题,"的"、“得”、“地”分不清,标点符号也不会用。对楼主的学历有点好奇。扫楼大侠有个帖子“当今大学生不如过去的初中生”,看来其实还是客气了点。
文字能力差,会影响到和他人的交流,势必也影响到职业生涯前途。楼主务必加点功夫补补课才好。

继电器和接触器的不同,是因为设计制造出来的用场不同。
接触器用来通断主电路,其主触点粗大厚实,根据规格不同,可以允许通过相应大小的电流,即使是最小规格的接触器,可通过的电流也在10安倍以上。继电器则用来通断电路里的控制信号电流,其触点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不大于5安倍。
目前用电为3相4线,接触器一般只需要通断3个电流,所以市场上的接触器的主触点只有3个常开触点,另加一对常开常闭的辅助触点;继电器则一般是常开常闭的成对触点,数量因型号而别,有2-4对。
接触器和继电器都通过接通吸引线圈电流而产生的磁力工作,这个电流可以是直流,也可以是交流,其电压根据要求不同,常见有直流12V、24V、和36V,交流有110V、220V。
在对触点的可通过电流和通断形式有明确认识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种类型的东西。譬如主电路电流很小的情况,把继电器当作接触器用未尝不可。至于一些像JX型那样的老式继电器,其外形和小规格接触器完全一样,只不过触点有别就是了。

游客

网友:
老乡前辈,哈,让晚生汗颜!补充下,交流也有380V,市面上比较少,但还是有的卖,比如北京的新中发就有。
还是彭老师能把事情说明白

网友:
较通俗的讲。继电器可以比喻为门锁,接触器比喻为大门。继电器是控制作用居多,接触器是大负载通断居多。而接触器一般为继电器控制其通断。  简单讲是通断能力和频率的不同。

网友:
谢谢5楼害怕伏枥前辈的讲解。

网友:
不是搞电器的,从字面上理解好像应该是继电器是控制电路电器的作用,一般电流较小,而接触器是控制电路或开关的一次性接通或断开的作用,一般电流较大,这两种作用原理是相似的。

网友:
一,变压器输出110V-----按钮开关-------接触器
       开关按下去,触点接通,110V回路完成通电,这时接触器线圈通电吸合。完成控制电机等等    —————普通设备这种多点
二,(变压器输出110V-----接触器)------继电器(一般是系统输出24v控制)-------系统上的按钮
        系统按钮按一下,继电器线圈接受到24V电压吸合。这时110回路通电完成,接触器线圈通了110V电吸合,完成控制电机等等 ——————一般数控设备上这种多点。
                                              这么说应该好明白点。

网友:
楼主先百度下概念,然后找几个厂家的样本,花两天时间研究下,然后就没有疑问了。或者,有疑问,再上来问。

网友:
谢谢5楼害怕伏枥前辈的讲解

网友:
控制点的容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