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氮化

楼主(2012-05-06):
公司主要做不锈钢,很多表面要做氮化的,氮化回来还得抛光处理,图纸要求表面是镜面,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氮化深度不够,回来抛光把氮化层抛掉了,目前找的搞表面处理公司的负责人说全国做不锈钢氮化的单边只能做到0.08,由于没人懂,不知道他是不是忽悠,所以在此求助这方面的专家解说下,氮化层能做到超过0.08吗?

网友:
我在论坛中也寻求过不锈钢氮化厂家,没结果。^_^

网友A:
女人谨记:一定要吃好玩好睡好喝好。一旦累死了,就有别的女人花咱的钱,住咱的房,睡咱的老公,泡咱的男朋友,还打咱的娃。

嘿嘿

游客

网友:
穿越了么……

网友:
不锈钢离子氮化技术及应用
离子轰击化学热处理是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领域,离子氮化是其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从离子氮化开始,现已发展到渗碳、碳氮共渗、渗硅、多元共渗,这些均属于表面改性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机械表面工程上得到更加广泛地应用。

  在不锈钢基体中加入Mo、N、Si等合金元素,或加入以上元素的同时提高Cr含量。采用PRE来衡量PRE=%Cr+(3.3x%Mo)+(16x%N)。在不锈钢表面通过渗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不锈钢的点腐蚀的可能性,由于不锈钢内部没有渗氮,不锈钢的基本力学性能不发生改变。不锈钢表面渗氮能够在不降低钢材的综合性能的情况下提高不锈钢的耐腐蚀性能,适合应用在含氯离子高的环境中。目前主要有气体渗氮和离子渗氮两种方法。

  离子渗氮与目前工厂使用的气体渗氮相比,具有显着的优点。

  (1)渗氮速度快,离子渗氮可以大大缩短渗氮时间,特别是浅层渗氮时更为突出,例如渗氮层深度在0.3~0.5 mm时,离子渗氮的时间仅为普通气体渗氮时间的1/3~1/5。

  (2)渗氮层组织易控制,脆性小。

  (3)无公害热处理,气体渗氮、盐浴渗氮均有污染问题,采用氨气进行离子渗氮。由于压力很低66.5~1 330 Pa,使用量极少,也不会产生公害及爆炸问题。

  (4)节约能源、气源。离子渗氮时,由于采用辉光放电加热工件,电能利用率高,同时离子渗氮速度快,周期短,节约能源。另外,离子氮化是在66.5~798 Pa低气压下进行的,因此,耗气量极少,仅为气体渗氮的百分之一。

  (5)变形小。由于离子渗氮可以在更低的温度下进行,真空加热、真空冷却可以控制加热和冷却速度,使之均匀,所以,变形量比气体渗氮要小。离子渗氮具有如此多的优点,已广泛应用在机车制造、交通运输机械、动力机械、轻工机械和医疗器械等方面的中小负荷、精度高,渗氮后很少留磨量或不留磨量。而且对那些耐疲劳、耐磨损的零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等离子体热处理技术的研制成功,把表面热处理技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节约能源,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效率,减少环境污染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网友:
表面粗糙度Ra应小于1.6um ---建议渗氮之前---增加抛光或研磨处理,将表面加以磷酸皮膜处理(phosphate coating)。
 离子渗氮及(高频或盐浴)淬火双重处理----可增厚硬化层深度,提高承受重负荷能力以及工件的耐磨性,

网友:
找资质老点厂家咨询下!

网友:
輝光離子滲氮, 我03年從一個美國海龜第一次聽聞

网友:
学习了,同时赚点积分,一举两得,嘿嘿。。。。。。

网友:
顶一下 见识下

网友:
国内应该可以做到0.15

楼主:
昨天一位前辈说他们公司的产品工艺和我这差不多,但他们渗氮可以达到0.35,不知是不是真的,现在真的是麻烦了,陆续出现退货的事了,难道除了离子渗氮以外其他的方法就达不到0.2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一位前辈说他们公司的产品工艺和我这差不多,但他们渗氮可以达到0.35,不知是不是真的,现在真的是麻烦 ...

我们是专业做不锈钢氮化的公司,主要为汽车零部件和不锈钢阀门部件提供硬化处理。如有需求请联系:417974808@qq.com

网友:
你联系我吧!电话是18661001532白天可以打我电话。我堂哥是做QPQ的技术还不错,在无锡的。

网友:
楼主说的渗氮层不知道指的是化合物层(金相中显示的白亮层)还是指总渗层(有效渗氮厚度)?如果是化合物层,确实0.08mm已经不错了。如果是总渗层那么304的材料肯定是可以达到0.2mm以上的。建议在氮化前精磨将表面粗糙度达到要求,氮化后抛光就好了。可以试试QPQ盐浴复合工艺,只不过颜色是黑色的。

网友(点评):
盐浴氮化是可能的,没有QPQ的后期氧化步骤.但不锈钢氮化的确是不容易的.不说的话就是指硬化层,全国没有超过0.08就有点不好了.

网友(2012-07-23):
引用 网友A:
女人谨记:一定要吃好玩好睡好喝好。一旦累死了,就有别的女人花咱的钱,住咱的房,睡咱的老公,泡咱的男朋 ...

精辟

网友(2012-10-10):
304不锈钢氮化如要保证耐腐蚀性不降低,则渗层深度很难超过0.02mm;如果允许耐腐蚀性下降,则渗层深度可以达到0.1mm。
有需要可联系我 13827420546

网友(2012-11-12):
快速深层氮化处理工艺(专利号:91107261.6 ) , 强化氮化处理工艺(专利号:91107260.8),离子氮化件沉淀强化处理工艺(专利号:89104125.7)技术等 .

专业承接:碳钢,合金钢,工模具钢,不锈钢,高速钢,铸铁及粉末冶金等金属零件的离子氮化处理。

   离子氮化简介:
离子氮化是由德国人B.Berghaius于1932年发明的。目前我国在离子渗氮的某些理论和技术方面己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该技术是在0.1-10TOrr的含氮气氛中进行,以炉体为阳极,被处理工件为阴极,在阴阳极间加数百伏的高压直流。由于辉光放电会产生象霓红灯一样的辉光覆盖于被处理工件表面使其加热升温,同时依靠阴极溅射及离子化作用等进行表面氮化强化处理.
有效地去除金属表面钝化膜,在工件表面生成硬化、防护层,能显著提高零部件的表面硬度,增强磨损抗力和抗咬合力,提高疲劳强度和抗腐蚀性能,从而提高零部件、工模具的质量,延长使用寿命,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一、技术先进
    1﹑离子渗氮:可获得高韧性的γ′相(白亮层)或无白亮层的氮化物层,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耐腐蚀性能和高的疲劳强度。
    2﹑离子氮碳共渗(离子软氮化)和离子氧氮碳共渗:时间短,效益高,能获得ε相为主的耐磨,抗擦伤的白亮层,特别适合碳素钢和铸铁零件。
    3﹑离子硫碳氮共渗:时间短,效益高,可灵活控制化合物层,获得多种类型的渗层,有很厚的ε相,白亮层,有自润滑作用的FeS层,具有极小的摩擦系数。
二、性能有优良
   1﹑环保节能
   由于离子氮化是利用辉光放电直接进行加热,不是依靠化学反应作用,而是利用离子化了的含氮气体进行氮化处理,且可获得均匀的温度,与间接的加热方式相比效率可提高2陪以上,(能源消耗仅为气体氮化的40-70%,耗气量为气体氮化的百分几)无需具备防止污染的环保设施。因此,离子氮化法也称为本世纪的‘绿色环保氮化法’。
2、渗速快
离子氮化不仅氮化能力强,而且可使工件表面活化,产生加速吸收和扩散的缺陷,因而离子氮化可以大大缩短渗氮时间,特别是浅层渗氮时更为突出。例如渗氮层深度在0.3~0.5mm时,离子渗氮的时间仅为普通气体渗氮时间的1/3~1/5。
    3﹑极小的变形
由于离子渗氮是在真空中进行,因此可获得无氧化的加工表面,也不会损坏被处理工件表面的光洁度,而且在低温下进行处理(380℃起即可进行氮化处理),被处理的工件变形量极小,可以用来解决很多常规热处理无法解决的问题,能满足高精度零部件的要求,处理后无需再进行机械加工,即适合成品件的处理。

 4﹑良好的韧性
   经气体氮化和盐浴氮化处理的工件表面通常会出现较厚(20um以上)的化合物层,这是由于e+γ′两相组成的不均匀混合物层,里层则为扩散层。因此,在化合物内产生三相显微应力,若在此方向上再约略加外力就会产生微裂纹,此裂纹逐渐扩展而使整个化合物层剥落,含鉻,铝渗氮钢的化合物层很脆,气体氮化后一般都要把它磨去才能使用。而辉光离子氮化可通过控制气氛中氮和碳的含量比,或氮气和氢气的比例,可以获得5-30um的脆性较小的 ε相单相层或0-8um厚的韧性γ′相单相层,也可以得到韧性更优的无化合物层而仅有扩散层的渗层,这样可以不需要磨削直接装机使用。综合所述,辉光离子氮化法通过调节氮气,氢气及其它气体(如:碳,氧,硫等)气体的比例,可以自由调节化合物层的相组成组织,从而获得预期的机械性能。
    5﹑无需去钝处理
    由于不绣钢表面钝化膜的阻碍,传统的气体氮化前必须做去钝处理,因工艺十分繁杂,且不易控制,效果难以保证,离子氮化因溅射作用,可有效地去除这层钝化膜,无需去钝处理,因此离子氮化工艺为不锈钢的表面强化处理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