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刀尖半径补偿号码T1~T8有无必要的分析

楼主(2012-05-06):
今天好好看了说明书,对于T1~T8的假象刀尖着实没有写入的必要,图文说明中明确有例子以刀尖圆心(非假象刀尖1-8)编程时加入刀具半径补偿后可以达到精确加工。类似于数控铣床上写入左补偿或者右补偿和刀具半径,就可以进行精确加工,既然这样为什么还需要假象刀尖的T1~T8写入?我们完全可以写入T0.和半径值。只需要在对刀时候z向负掉一个半径值,x向负掉一个直径值。如此不也可以精确加工?编程时候以数控铣床的编程方式编程。欢迎专业人士拍砖。
5月7号补充:当刀尖中心于起点一致的时候也就是以刀尖圆心坐标编程时候仍然属于假象刀尖,只是假象刀尖号码是T0或者T9。此方法完全可行。

网友:
不明白,求高手

网友A:
这个T1 ~ T8的输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刀具半径补偿的指令算法就和这个假想刀尖有关的!
你可以想想不同象限号的刀的假想刀尖是不是不一样呢,而且算出来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游客

网友:
比如铣内圆和铣外圆用圆心编程是不是轨迹坐标不一样,那不就得了!
你有没有做过数控铣床,如果做过,很容易就明白。
那你可以用刀尖圆心编程,再看下我的分析就懂了。完全可以不用t1~t8
t0和t9也是假象刀尖

网友:
前後刀架,內孔外圓,刀尖的補償方向是不一樣的,所以要給個假想刀尖讓補償的方向正確

游客

网友:
明白了!

网友:
既然设置了1-8就说明床子只认号不认人..

游客

网友:
也有0和9。只是一笔带过。

网友:
由此贴我也想到一个问题  既然刀具半径补偿是以象限1-8号来偏置的话 那内孔是2 往右斜方向偏,假如一个实心棒料 从X-20 Z0 车到X0 Z-10 加G41那岂不是过切了?    前置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T1 ~ T8的输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刀具半径补偿的指令算法就和这个假想刀尖有关的!
你可以想想不同象限 ...

嘿嘿,你没有想通。

游客

网友:
那你可以用刀尖圆心编程,再看下我的分析就懂了。完全可以不用t1~t8
我是试过的,比如加工外圆T3象限号,但是我输入T2象限号,但是我补偿反起加,这样也是一样的!

网友:
一定要的。要不然别人就不会弄这个号码出来了

楼主:
我看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