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联结润滑剂

楼主(2012-05-06):
在过盈联结中,一般情况下会在结合面涂润滑油。在GB/T 5371-1985里面提到过盈联结润滑油里不应含二硫化钼添加剂,请问这是问什么?请高手解答。

网友:
百度了一下,二硫化钼添加剂是固体颗粒,具有耐极压的作用,所以个人理解用在过盈连接这不合适,增加了摩擦力,并且对孔轴表面有微损伤,个人简单理解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2012-07-28):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