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水报警器,哪里有卖?

楼主(2012-05-06):
无水报警器,用于测量冶炼炉子循环水用,为避免断水缺水引起事故,需在出水口配置无水报警器。不知那里有卖?机械式有没有什么方法可控制,怎样设计制作,请高手指导为谢!,用于测量冶炼炉子循环水用,为避免断水缺水引起事故,需在出水口配置无水报警器。不知那里有卖?机械式有没有什么方法可控制,怎样设计制作,请高手指导为谢!

网友:
装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无水没有压力就报警。

网友:
浮球式液位开关。随便那里都有卖。

游客

网友(2012-07-13):
这个开关能解决缺水的问题,不能检测水有没有循环

网友(2012-05-06):
网上搜搜!

网友:
同意三楼的 看到标题 我也觉得和那个马桶的原理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下午我想到了,马桶浮子原理,

网友:
马桶的浮子,简单又便宜,耐用。

网友A(2012-07-13):
循环水可以在出水口安装一个水流开关,当流速超过额定值时,流体推动桨片,通过流量开关内的机械装置带动顶部的微动开关。把开关上的两根线连接到报警装置的开关上。当没有水流通过的时候水流开关上的微动开关为常闭,报警装置被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水可以在出水口安装一个水流开关,当流速超过额定值时,流体推动桨片,通过流量开关内的机械装置带动顶 ...

网友(2012-08-20):
这个要看氺的消耗量,消耗少的还可以。

网友B:
用个浮子拉着,到报警水位行程开关加自锁交流接触器,手动复位电路,通报警灯断炉电或者炉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浮子拉着,到报警水位行程开关加自锁交流接触器,手动复位电路,通报警灯断炉电或者炉气

谢谢指导

网友:
水流量传感器,可以很好解决此问题

楼主:
谢谢,前两个月的事,搞好了呀!

网友C:
装一个传感器,带一个小喇叭或是警示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一个传感器,带一个小喇叭或是警示灯就可以了。

谢谢搞定了

网友(点评):
呵呵,社区就是好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搞定了

嗯!是的,人不是万能的,各有所长,我需要更多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