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宽0.5深的槽加工,量产加工成本如何能最低?

楼主(2012-05-06):
    我们设计的设备上用到一批零件,上面有很多0.5宽0.5深长24的槽,材料为s136.
量产的时候如何加工成本最低?

楼主:
槽在工件上的位置

网友:
这好像是油槽吧,用锯片铣刀来加工。

游客

网友:
呵呵,多片铣刀是根据图纸尺寸,用单片铣刀来组合的。
多谢前辈指点,我先去百度一下多片铣刀。呵呵
看了你下面的图,你可用多片铣刀来加工。

网友A:
火花机加工

楼主:
是气槽,小孔连接真空装置。用来吸附上面的物体的。

楼主:
我们公司现在用小铣刀在加工中心上做,一个这样的盘子要用掉一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花机加工

火花成本也高吧,一个铜公用不了几次

网友B:
如果批量非常大的话,做个多轴铣,这样大概10秒钟急搞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批量非常大的话,做个多轴铣,这样大概10秒钟急搞定一个。

大侠,多轴铣是什么样的啊?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不是机床所说的多轴哈。就是做一个多轴器,一个轴对应一个槽上个铣刀,那12个短槽是规则排列,6个小铣刀一起工作,多轴钻你看过吧。

游客

网友:
我明白了,这样刀具省不了,但可以省加工时间。

网友B:
刀具都要省?那做个冲头冲压吧,只有50丝应该好整

游客

网友:
表面粗糙度0.8,平面度0.03.冲压后不知道会不会变形。 一把小铣刀60块,只能加工一个盘。当然要想办法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具都要省?那做个冲头冲压吧,只有50丝应该好整

那用加工中心慢慢铣吧,不过我不知道就一个通气的槽,标个0.8的粗糙度是为何

网友:
锯片铣刀铣出来是否需要清角

网友:
不是通孔
用锯片铣刀肯定两头加工不成直角

网友:

铣刀直接拉掉

网友:
建议用电火花。你用的材料为s136模具钢。铣不太好,量产要考虑别的材质及用途。

网友:
小铣刀60块  是国产的吧

网友:
气槽形状作改进,倒三角形用刨床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