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程序,求助

楼主(2012-05-06):
大外圆。50。小外圆。30。螺距2。请各位大侠编程举个 类子。谢谢

网友A:
G00 X32.0 Z1.0
G92 X50.285 Z-71.0 R-10.285 F2.0
X49.785
.
.
.
.
.
.
应该是这样吧,这只是例子,具体切多深要自己给

游客

网友:
估计是版本不一样把. 不过大部分指令因该相同 小部分不同.
我写的是广数980TD的程序,但是现在这种大众的功能应该一样的吧的吧
我擦 我那本书是05年左右出了 是华中数控的. G92写的确实不是螺纹切削循环...... 是G82 G32 可能是车床不一样把!
车床G92是多重螺纹切削循环
G92 不是定位点吗? 我那本数控书上写 G90 绝对 G91 增量 G92 定位参考点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00 X32.0 Z1.0
G92 X50.285 Z-71.0 R-10.285 F2.0
X49.785

我用的事广数980tdb的。。。。R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事广数980tdb的。。。。R是怎么算的,,,,

R就是你螺纹(编程起点的的X坐标-编程终点的X坐标)/2,保留正负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就是你螺纹(编程起点的的X坐标-编程终点的X坐标)/2,保留正负号

有公式吗。。。。。。。。

游客

网友:
你要980TDB的手册么,pdf的,我可以发给你,你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你朋友。。。。。7586369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