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帮忙分析一下刀补位置(广数)!~

楼主(2012-05-06):
T0101 M03 S1000
G00 (G42) X100 Z8
G71U4 R2
G71 P1 Q2 U0.5 W0.5 F0.2
N1 (G42) G00 X0
(G42) Z0
G03 X60 Z-30 R30
N2 G01 X100
G70 P1 Q2
G00 X100 Z100
M30
G42加在黑色()位置,路径一样!~
G42加在红色()位置,路径跟上面不一样!~
请社友 帮忙分析一下G42加哪里正确?以及为什么? 谢谢~

楼主:
车刀为圆头车刀,半径为6!~

楼主:
这个是黑色的效果图!~

这个是红色的效果图!~

网友(点评):
大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很简单以前上学考证的时候用过,不过几年不用还给老师了,惭愧
是不是G42要紧跟在G00后面才起作用啊?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吧

网友A:
加里面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里面是正确的

哪个里面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里面 能说详细点吗?

红色的.

网友B:
要加在GO,G1,G2.....的前面 啊

网友(2013-10-11):
引用 网友B:
要加在GO,G1,G2.....的前面 啊

G41/G42加在G00/G01后面,并且XYZ退刀可能会报警,那就多退点,最后取消补偿的时候G40也要加在G00/G01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