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带长度算法,请教

楼主(2012-05-06):
B型三角带,知道大轮外径(是外径,不是节园直径)120,小轮外径100,中心距365,能算出皮带型号吗?因为我们是去客户那里修别的厂的机器的,这两个带轮我们只能量出外径,中心距而已。我们用一条线也量出内周长是990,但节圆直径是量不出的,还有例如B39,那么这个皮带就应该是39*25.4=990.6,问题就是这个990.6是皮带的内周长还是外周长抑或是代表皮带的什么长度呢,还是皮带的基准长度和节线长度具体代表什么的,我是查看过机械手册的,但是看不明白,希望前辈们帮帮忙!

网友:
有基准宽度制和有效宽度制的不同,前者基准长度=节线长度,以mm为单位,后者基准长度或是公称长度为外周长,以寸为单位

网友:
也想了解下,我猜想这都是有标准的吧,不可能三角带各种尺寸都是全的,设计要考虑三角带长度设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