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机模头换网间隔时间,请教

楼主(2012-05-06):
   现在大量的生活垃圾无处处理,其中里面含有许多的再生资源,像PET,PP,ABS,尼龙等....都混在里面,把这些材料分选出来还是非常的脏,重新拿来造粒导致模头换网的次数太过平凡(大约5到10分钟换一次),各位大侠有啥好的见解指点下~~~~

网友A:
换网器自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网器自动的吗?

要人工放进去~~~现在是想不要换网,或者换网时间延长到5到10天~~

网友(2013-03-15):
自动换网器。。

网友(2013-07-22):
我这有台做回收料的机子也这样,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2014-05-28):
换网的次数由杂质数量决定。用含杂质少的原料生产还需要定时换网,杂质多了更需要频繁换网。取决于杂质

网友:
目数大的有自动除渣  不用换网  目数小的加大过滤网面积

网友(2014-07-14):
这个暂时没法解决吧!!行业内部都有这种情况,只能让操作工多观察压力传感器数值,过高就必须要换网了!!

网友(2014-12-29):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2015-04-23):
换网器就是液压站。我公司专业生产各种液压站,有需要的朋友,请与本人联系。qq:2223862567

网友(2016-04-20):
如果采用普通的板式换网,越脏换网的时间间隔就越短,我曾经也遇到这个情况3分钟就换一次,这样工人的劳动负荷就特别大,另外原材料的损失也特别大,同时生产效率也被降低;也可采用反充冲式换网,这样工人的劳动负荷较小,但是原材料的损失也特别大,同时生产效率也被降低;现在已经开发出无丝网换网,以上存在的问题均可解决,但是就是过滤板的一次性成本较高,但与频繁换下的丝网相比也是划算的

网友(2016-06-02):
无网过滤器  就是价格一般的客户承受不了

网友(2016-12-20):
换网时间是可以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