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磁悬浮感应熔炼炉

楼主(2012-05-06):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这一团成为液体后能否继续悬浮,第5张是固态还是液态或是能流动的高温软化玻璃那种? 最后是断电后整体掉了下来,截图:

网友:
一个人玩的?
融化后的形状应该不是假的。
这个管子是怎么弯出来的啊,需要计算阶梯浮力?

游客

网友:
网上的视频,管子可能是用弯管机弯的

网友:
大侠给讲讲原理

网友:
多看看这类视频会有潜移默化的提高
谢谢,挺有意思的

网友:
应用在那里呢

网友:
一个线圈两个功
1、产生磁力使工件悬浮。
2、产生感应电流使工件加热。

网友:
有点像热得快 哈哈

网友(2014-06-27):
这个是磁悬浮感应熔炼炉,线圈是空心铜管绕制的,铜管内通水冷却,同时铜管通高频电压以产生磁场和感应电流,磁场和感应电流的大小取决于高频电压和线圈绕制圈数,我们公司就做这种磁悬浮感应熔炼炉,可以熔炼金属用,一般的加热室从外向内加热,中、高频熔炼石从金属的内部向外加热,熔炼的速度相当快的,热量损失小,我说的可能不够全,高人来补充一下吧,

网友(2022-10-18):
我们有磁悬浮熔炼设备,可熔炼合金材料与合金靶材,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我公司有磁悬浮熔炼设备,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