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好多方案都通不过

楼主(2012-05-06):
料从振动盘上下来,堆成一叠去攻丝。想了好多方案都通不过.

我这个料从振动盘上下来 , 然后要堆成一叠去攻丝 。 请问怎样实现 ?想了好多方案都通不过,出料方式就是这样平着出来。      拜托高手指点。

我所考虑的方法有 中间加个导柱 但导柱过大容易卡住  太小同心度低,,棘轮堆叠也想过!有这方面经验的多多指点下

网友:
有待于高手

网友A:
振动盘加长一点,开一排紧凑的稍大点的洞,下面挂几个内径和洞差不多的管子一起震,管子满了就换,这个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盘加长一点,开一排紧凑的稍大点的洞,下面挂几个内径和洞差不多的管子一起震,管子满了就换,这个可行 ...

试试   谢谢

游客

网友:
“堆成一叠去攻丝”的工艺好像不太合理理,除非你压紧后再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   谢谢

没事,我也没什么经验,就说说自己的想法

网友:
有这样的一些自动整理机械的

网友:
优酷有视频自己去看看

网友:
优酷有视频自己去看看

国度 -1 拷贝别人的帖子,投机取巧~

网友:
是什么材质的?设备需求产能多少?攻多大的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振动盘吧。除非你的量特别大。一个人手动攻的产量都很大的 。

产量大那是肯定的
半自动的我这有     现在就是要换成全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有多大?这个设备我做过。成本也不高的。另外,你是找人做还是只想知道方案?

很大,是我自己做。能不能提醒下啊

网友C:
这个设备做法有很多种,就看你的量有多大,8小时产量。要求不一样,成本不同,实现方法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备做法有很多种,就看你的量有多大,8小时产量。要求不一样,成本不同,实现方法有区别。

我现在就是提高他的加工效率问题!所以堆成一叠  一起加工
现在就在这个堆料问题上卡壳了!

游客

网友:
把你想过的办法跟大家说说呗。 堆成一叠也不可能堆很多,应该不难。

网友D:
可以通过调整振动盘的轨道,是六边形件按照固定的样式在轨道内移动。然后再轨道末端加上一个盖子,在轨道尾部架一个六边形的(比零件略大)腔,这样零件就可以掉进腔内。盖子的作用就是在保证件没有到达腔的正上方的时候不要提前侧翻。

游客

网友:
“盖子的作用就是在保证件没有到达腔的正上方的时候不要提前侧翻” 腔内你能用什么保证?

网友E:
这个东西自动落下时,很容易卡住,因为太薄,稍微有点倾斜就卡了。

网友:
学习下知识····增强自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自动落下时,很容易卡住,因为太薄,稍微有点倾斜就卡了。

多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自动落下时,很容易卡住,因为太薄,稍微有点倾斜就卡了。

那就在六边形腔中间装一个引导轴。

网友:
把料叠起来势必会造成整体的不均匀,会对刀具的寿命有很大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在六边形腔中间装一个引导轴。

这样料一侧斜  就会歪
会卡住,,料会堆得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厚?

三个厚

网友:
锥形的的导柱呢上面小一点下面做大些就算下不来卡在中间是不是后面一个掉下来能把那个砸下来

网友F:
我先问一句,你有了振动盘想8小时震多少量?现在半自动的8小时多少量?
我一人手工8小时可以整理11W个,还要振动盘吗?
我不是吹,方法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先问一句,你有了振动盘想8小时震多少量?现在半自动的8小时多少量?
我一人手工8小时可以整理11W个,还 ...

我三台呢   四台呢  五台呢  ~~~~~~~~~~~~~同样我也只要一个人
自动化  懂么

网友:
为什么向下堆积?通过气缸向上推料,进入管道,管道下方有一个单向机构,工件可以上,但下不来,如此!嘎嘎!不是很容易吗,肯定能实现

游客

网友:
这才是办法,高人出招就是与众不同。但是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叠起来功丝,单件功丝的速度已很惊人了。
感觉这个好,再搭配一个转盘,向上堆积,完了转一下送去丝攻,这边接着堆积 丝攻完了,再转一下,想个法子解除单向机构,让螺母掉下来。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硬币成条捆扎机械。

网友:
有一种神器  叫做螺母机  呵呵

用的是专用丝攻  丝攻是弯柄

网友:
我的理解能力是不是很差,这要求的是不是把这些小件对成一个高高的六棱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厚

不要直接做六边形的腔,你可以用六个圆柱来代替六个边,是不是这样就不容易卡了?

网友G:
29楼所说的螺母机,实际早在至少50年前就有了,我曾在几年前介绍过。螺母自动攻丝机,是一种连续攻丝机,将自动排列好的螺母由下向上推,使螺母顶到专用丝锥上,丝锥是一个较长,有一个直角形的尾巴,整个丝锥在一个直角形管状空心轴内,工作之前,先将丝锥的上部放进几十个螺母,充满整条拐弯丝锥,在空心管内,当空心管旋转时,丝锥与这些螺母一起旋转。每送上一个螺母毛坯,螺母的外六角被较松的限制,不能随丝锥旋转,但是可以随着丝锥的转动而使螺母向上移动,,相当在垂直旋转的螺栓上,有一个螺母不能随着转动,于是螺母移动。这样,不断有螺母从下面向上进入丝锥,加工过的螺母,就会从旋转的浮动的丝锥上端出来。这种螺母机效率很高,一般M8左右的普通螺母,每分钟可以加工100个左右。
这种专用机械早已有成品供应,不必自制,因为买来的会更便宜更耐用,又有专用丝锥供应,何苦自制呢?

游客

网友:
能否发个此产品的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29楼所说的螺母机,实际早在至少50年前就有了,我曾在几年前介绍过。螺母自动攻丝机,是一种连续攻丝机,将 ...

我们有发过标准机厂家  做不了     M22    M20  M18

游客

网友:
那能不能把他们的难处说出来,为什么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调整振动盘的轨道,是六边形件按照固定的样式在轨道内移动。然后再轨道末端加上一个盖子,在轨道尾 ...

那就看你怎么去做这个腔了。我觉得你用六根圆管竖直做成六边形,可看附件,我认为这样就不怕零件在腔内侧翻了

网友G:
如果专业厂家感觉制作这样的设备有难度,我觉得你也应该到厂家去,与他们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毕竟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要比我们深刻得多。在他们的意见基础上在进行设计,我觉得会少走很多弯路。设计之前的调研工作很重要,可以吸取别人的经验,少走别人已经走过的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专业厂家感觉制作这样的设备有难度,我觉得你也应该到厂家去,与他们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毕竟他们对 ...

之前我们也请过一家自动化设备厂家做过一台   花了将近半年时间还是不行
今年我们公司自己组建一个自动化部门,底子薄
5月份又重启这个方案》》》》》》》》
难啦!

网友H:
可不可以考虑装螺母的筒内加个象活塞一样的装置,螺母平送到预定位置后,活塞下降一格,送第二个螺母,装满一筒再去攻丝。

网友:
还是没有看到完善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不可以考虑装螺母的筒内加个象活塞一样的装置,螺母平送到预定位置后,活塞下降一格,送第二个螺母,装满 ...

这个考虑过!那么请问下 降的机构用什么好点   降完之后怎么回位

游客

网友:
伺服电机+滚珠丝杠,再用直线导轨即可。伺服电机可以停在任意位置,自己锁死,没有间隙。

网友:
感觉螺母叠起来攻丝不是个什么好办法。有好多问题,不见得比单个来的快。个人意见,请轻拍。

网友:
来看看自动化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想你 真的  我该怎么办 如何去爱你

网友:
是有专门的产品攻牙机器呀

网友:
像楼主说的那样中间加个导柱,只要把导柱做成带锥度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考虑过!那么请问下 降的机构用什么好点   降完之后怎么回位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我本身是学检测仪表的,机器视觉、计量检测方面可以稍微给点建议,用丝杆或步进电机不知道行不行,具体要用什么机构,你还是请教下社区里的高手们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考虑过!那么请问下 降的机构用什么好点   降完之后怎么回位

成本太高!

网友(2018-07-05):
引用 楼主:
我三台呢   四台呢  五台呢  ~~~~~~~~~~~~~同样我也只要一个人
自动化  懂么

我猜他是想用叉子去叉,和烤串的叉子一样,一个手柄上面6-7个叉子。
不说出来,就是在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自动落下时,很容易卡住,因为太薄,稍微有点倾斜就卡了。

腔体中,对面2侧有个自动校正中心的气缸,腔的正上方有个气缸压紧,防止倾斜,没见实际装置,只是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