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推钢机液压系统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6):
我公司做过2套同步马达控制的推钢机液压系统,油缸在220/180-2500,第一台因机械设备设计错误,工作压力仅在5MPa左右,效果不好,最后在有杆腔加一顺序阀,提供一背压,效果有改善,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后来在另一台推钢机系统中,工作压力在12MPa左右,效果也一般,同步误差在15mm左右,勉强可以用。两次使用感觉同步马达在长行程的控制中的误差太大,控制效果不理想,需要经过几次推钢后,油缸退到底,消除累积误差。使用比较麻烦。还有一台出口项目的推钢机,采用的是插装阀控制,控制原理由乙方提供,我方设计,现场没有去,具体怎么样不清楚,不过现在已经顺利生产,没有提出推钢机的问题。现在做的一台是用拉线式位移传感器和比例阀的配合控制,这样成本较低,不需要特殊的油缸,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油缸在运动过程中出现颤抖,运动很不平稳。

    系统由2台ATOS的273内泄(16通径)比例阀控制,控制信号是4-20mA,液压缸是320/220-2500,工作压力是15MPa,系统流量是510L/min(三工一备),比例阀叠加一液压锁,回路中未加装压力补偿器,系统压力定在15MPa,推刚过程中在10-13MPa波动

     基本上可以排除系统中有气体,觉得是因为负载波动,引起压力波动,造成流量不稳,现在准备在每个回路中叠加一压力补偿器,那玩意很贵呀,一个4千多块,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这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最好是用同步轴,一了百了,

炉区,阿拉玩过一大堆,各种液压同步都用过,现在甲方都要求用同步轴了,中板对中也有这个问题,同步轴效果最好,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形式、什么型号的同步马达,现在市场上这种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差别很大。选型时要多加注意。

楼主:
叠加式压力补偿器已经装上了,效果不好,压力波动还是太厉害,不过加上以后运动时的震颤要缓和一些,还能凑活着用。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感觉你的比例阀选小了,我客户用比例阀+压力补偿器,效果不错

网友:
两个油缸隔得也不远,为什么不用机械同步?

楼主:
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只是给设备配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