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使能” 如何理解?

楼主(2012-05-06):
我是学数控的,这几天一直接触X轴使能或Z轴使能,一直没弄明白,什么是轴使能。希望有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提前谢了!

网友A:
负责控制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叫做使能,是一个动词,英文‘Enable’。   使能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允许”信号,进给使能也就是允许进给的信号,也就是说当进给使能信号有效的时候电机才能转动。一般的数控系统会将电机的进给使能信号跟急停开关和行程限位开关串联起来,当按下急停开关或者机床运转超出行程后,进给使能信号被断开,电机不能继续转动,从而保护机床在安全的行程内运行。   使能是芯片的一个输入引脚,或者电路的一个输入端口,只有该引脚激活,例如置于高电平时,整个模块才能正常工作。你可以想象成手枪或者灭火器的保险拴之类的东西。

网友B:
在我们数控里,伺服驱动器里有个参数,可以设定成使能和不使能,通俗的讲就是,伺服设定使能,在工作完毕,轴有自锁力,在一定的力量下不会转动,不知能解答你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责控制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叫做使能,是一个动词,英文‘Enable’。   使能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允许”信号, ...

那就是急停时没经过数控系统?如果只是驱动系统不工作系统坐标不是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们数控里,伺服驱动器里有个参数,可以设定成使能和不使能,通俗的讲就是,伺服设定使能,在工作完毕, ...

假如那根使能的信号线断开的话,对应的丝杆是不是用手可以拧动?

游客

网友:
好多伺服是不要线的,直接在参数里设定,具体设定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
是的

网友:
使能,就是使之能。
楼主说的应该是西门子的系统,缺少轴使能,那轴就动不了,而且是不夹紧的,电机处于自由状态。
FANUC里不叫使能,叫伺服关断,电机同样处于自由状态。
一般不接线,控制信号状态来控制,可用于调整或一些条件限制。另外,西门子还有别的使能是需要接线的,比如驱动使能。

游客

网友:
在成套的数控系统里不是设参数,而是PLC和NC的交互信号的状态来决定的,这样方便了对使能的处理。比如FANUC里的C轴正常情况下是需要夹紧的,调整的时候需要自由,通过按键控制G126.2的状态就可以了,这就叫不接线。
所谓的不接线,应该是不用外甩,通过参数设置解决,有些伺服的驱动器也可以通过接线,通过外接开关来使能。

网友:
哈哈,几年前俺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当时记得还是开门总工回答的,现在很多高人都不来了。其实就是个开关,轴动作必须先使能上,带抱闸的,使能的同时松抱闸。对于伺服,不使能时,轴是自由的,使能上后就有力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责控制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叫做使能,是一个动词,英文‘Enable’。   使能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允许”信号, ...

谢了,通俗易懂。一看就是老师级。解决了我很长时间的困扰。

游客

网友:
惭愧了,别处copy来的 ,见笑,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