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走图型轨迹

楼主(2012-05-06):
980tdb
走轨迹为什麽走一点就不走了
显示检测转速到达

网友:
没看明白,能说详细一点么,程序里面走完了么

楼主:
机床锁住
效验程序轨迹

网友:
是图形不走了还是程序不往下走了,程序不走了那就是编程问题,只是图形看上去不走了,那你看看是不是图形太小了看不出,放大一下看看

楼主:
谢了
图形不走
程序正常加工

游客

网友:
开始作图按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