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r18Ni9Ti 怎么热处理?

楼主(2012-05-06):
1Gr18Ni9Ti  怎么热处理?   这种材料可以通过热处理 增加 强度 和  硬度 吗?

网友:
可以进行固溶强化

网友:
是不锈钢吧,好像没听过热处理。

网友:
耐酸 耐腐蚀不锈钢·这样不锈钢热处理一般小单位可能做不了

网友:
我也没听说要热处理的,希望有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
1Cr18Ni9Ti进行QPQ氮化,渗氮层0.2mm,表面硬度HV0.2:1100

网友(2014-05-30):
1Cr18Ni9Ti是奥氏体不锈钢中的典型,用的非常多,由于是奥氏体组织,所以不能进行淬火强化,至于表面处理强化,没接触过,但即使表面强化,但整体没有强化感觉效果也不大吧,不过可以通过冷变形强化

网友(2014-08-05):
不锈钢热处理?

网友:
固溶强化(水韧)

网友:
表面处理没听说过,一般是渗透处理